[Cadence Sigrity] Sigirty仿真的目标阻抗为什么刚开始特别大?

楼主(2017-02-24):
各位大神:Sigirty仿真的目标阻抗为什么会出现椭圆部分?

网友A(2017-03-27):
电源芯片那边没有加VRAM模型吧,通常用一个小的电阻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那边没有加VRAM模型吧,通常用一个小的电阻等效

vrm加上了 但我怀疑软件是不是没有读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vrm加上了 但我怀疑软件是不是没有读取?

那你查下,电源通路中其他地方有开路的地方,如中间的串接电阻,电感之类的没有赋值

网友B:
做PDS阻抗仿真需要做到几百MHz吗?我看intel Romley手册,PCB板级去耦设计只需关注1~2MHz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PDS阻抗仿真需要做到几百MHz吗?我看intel Romley手册,PCB板级去耦设计只需关注1~2MHz就可以了

看芯片,有的片内去耦做的比较好,板上去耦就很轻松,但是有的厂家没有说明,通常业内默认板上去耦在100m或200m之前,再大板级去耦就发挥不出效果了

网友(2017-07-05):
低频不用管,只需关注20~100M就好,VRM短路,低频就很低

网友(2018-04-09):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有的片内去耦做的比较好,板上去耦就很轻松,但是有的厂家没有说明,通常业内默认板上去耦在100m ...

板级去耦需要做到100~200MHz?这么高,我一般都是做到几十M

网友(2018-05-14):
阻抗不匹配

网友(2019-07-10):
学习下,刚接触PI仿真

网友(2022-10-19):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那边没有加VRAM模型吧,通常用一个小的电阻等效

怎么添加的呢,求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