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稳压电路疑惑

楼主(2017-02-24):
假设输入Ui为12V,稳压管为5.6V的稳压管,那么这个电路输出应该为5V
电路的输出电流应该很小为mA级别,但是我想问的时要是负载直接为5欧姆,这个电路会发生什么?

网友:
讨论一下;
1、三极管T
三极管T工作状态 截止---放大--饱和;
按照目前电路来看,三极管不可能工作在饱和;加载12V输入后,随着基极电流流入,三极管从截止过渡到放大状态,假如三极管功率足够大,满足1A电流输出,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功率满足(12-5)*1=7W;

2、Rb
供负载的基极电流通过Rb提供,Rb必须≤(12-5.6)/(1/三极管放大倍数),否则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电流不足时,输出达不到5V;(原因见下面稳压管分析)
并且Rb功率需要≥(12-5.6)^2/Rb,否则Rb烧毁;

3、稳压管Dz
稳压管要稳定电压需要一定的电流,一般是5mA,如果低于5mA,无法保证稳压范围,即稳压管电压≤5.6V;

综合以上分析,以上电路是有机会正常工作的;但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T功率≥7W,Rb功率(12-5.6)^2/Rb且流经稳压管电流≥5mA。

网友:
这个电路是线性稳压电路的基础架构。
和三极管的功率和放大倍数有关。功率和放大倍数足够大,可以满足大的输出电流。
不过这种简易稳压电路没有短路和过流保护能力,不能用于大电流输出。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