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怎样设置原理图跟PCB关联

楼主(2017-02-24):
       AD9中怎样设置原理图跟PCB关联;
            1、原理图选中元件或网络在PCB中自动选中相对应的元件或网络,能不能在PCB中自动定位我该元件或网络。
            2、AD9中双显示器怎么设置使用。
    求教给为大神了。

网友:
找林超文大师买教材

网友:
“2”俩显示器,设置扩展显示后,将打开的pcb或sch图的标签拖到另一个显示器上即可。“1”也顺便解决了。

网友A:
1. Tools 菜单下有个 Cross Prob 命令,执行它,你会发现鼠标变成了一个十字形状,点击你想要选择的网络或器件。 如果在原理图工具中选择,那么Altium会自动跳转到PCB中 将你选择的网络或器件高亮,然后再跳转回原理图界面。你切换到PCB界面,可以看到高亮的器件。   在PCB中选择你感兴趣的网络或器件,则和上面的跳转顺序相反。

网友:
    首先原理图和pcb文件需要放在同一个打开的的工程文件下

网友:
    双显示  工具栏 窗口-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ools 菜单下有个 Cross Prob 命令,执行它,你会发现鼠标变成了一个十字形状,点击你想要选择的网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