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充电宝的ic方案

楼主(2017-02-24):
    求一款充电宝的ic方案,最好比较新的IC,充放电电流可以稍微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方案就有很多,小米也用的。

有确切的IC型号吗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 我推荐这颗给你,充电放电 电量显示 保护,一颗IC搞定。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7-03-29):
    汐力杰的SY6926非常不错,充电电流设置为3A不会明显的感觉到发热,同时集成了同步升压功能,可以将锂电池的电压升到5V,放电电流最大可达3A,实测过,很好用,规格书去官网可下。

网友(2017-07-10):
    你好
    市面上最常用的就是這款IC
    TP4054

网友(2017-11-23):
    快充移动电源方案,你看下。

网友(2019-12-11):
    请问丝印QC32F030C4,用在充电宝线路板上的,4*5共20个引脚的。这是个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