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altium designer 画图,出现了一个错误,解决不了

楼主(2017-02-24):
http://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73755156\\QQ\\WinTemp\\RichOle\\`4{3C}PHWF35BQ(}KK%@_)X.pnghttp://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73755156\\QQ\\WinTemp\\RichOle\\`4{3C}PHWF35BQ(}KK%@_)X.pnghttp://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673755156\\QQ\\WinTemp\\RichOle\\`4{3C}PHWF35BQ(}KK%@_)X.png
这是一个从引脚引出的线,但是出现了这个错误,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求大神帮解答!!!

网友:
    应该是网络表错误了

网友:
    从图片看,有<10mil的字样,将鼠标放置到该区域,左上角会提示错误类型,可能是与某个规则设定冲突了

网友(2018-03-04):
    规则冲突了

网友(2019-10-13):
    规则里边你的线宽最大是0.254也就是10MIL,但是你加粗了就违规了!你得把线宽最大的搞成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