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分线如何分段等长【附图】?

楼主(2017-02-25):
线路如图所示,只需要A,B 段 等长,请教如何设置?

网友A:
    去掉R1、R2、R4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R1、R2、R4的模型

没有设置模型,以说详细点么,谢谢

网友:
    建立模型,在设置哪个点到哪个点

网友:
    还有个pin pair的功能

网友:
    直接量cline 就行了

网友:
    要是只有一根线量量差多少补补就好了,要是多的话建立pinpair

网友:
    如果要等长的线不多的话,直接通过测线长的方法慢慢调整。吼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