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高频功放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2-26):
    本人最近在设计一款高频功放的板子,用的芯片型号是HMC326MS8G,下面是它的原理图。

下面是它的一些参数,有些不是很懂。

其中那个Physical Length值的是实际的导线长度吗?单位是英寸吗?   再就是那个Electrical Length指的是什么?怎么单位是°?

下面是这款芯片的datasheet

还望各位大侠解答一下在下的问题,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物理长度就是实际长度,也就是走线的长度,电长度需要结合介电常数和频率来计算的,公式是长度除于介电常数根号。
单位是i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理长度就是实际长度,也就是走线的长度,电长度需要结合介电常数和频率来计算的,公式是长度除于介电常数 ...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画的话走线的线宽该怎么确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要画的话走线的线宽该怎么确定呢?

MicroStrip Transmission Line

网友B:
來幾個網路計算器!

https://www.pasternack.com/t-calculator-microstrip.aspx
https://www.eeweb.com/toolbox/microstrip-impedance
http://www.emtalk.com/mscalc.ph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幾個網路計算器!

https://www.pasternack.com/t-calculator-microstrip.aspx

     这个阻抗是不是和我们平时理解的不太一样?  这里的阻抗和频率没有关系,和线长也没有关系。 和线长没关系我猜可能是比上了线长单位变成了单位长度的阻抗,但是和频率没关系就不知到是怎么回事了?还望解答再解答一下

网友B:
樓主和我當年有一樣的蠢疑問……

不是啦!是一樣天真,所以有相同的疑問。

  • 電子訊號在 PCB 上傳播的速度,與 PCB 的介電係數相關。(詳見 Signal Velocity on PCB )
  • 電子訊號傳播速度 = x ,所以速度也跟波長和頻率相關。看起來不相干,實際上已相干。
  • 那個算式是經過簡化的結果,所以不要以為 87、1.41、5.98、……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光速和其他Constant)已經被合併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和我當年有一樣的蠢疑問……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版主能否推荐一下相关的书籍啊  我是小白现在有大量的疑惑  急需一本宝典啊

你以為我就是小黑嗎?>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和我當年有一樣的蠢疑問……

再问一个问题,下面的图中,参数tr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个问题,下面的图中,参数tr是什么东西?

應該就是介電常數Dielectric Constant),一般會寫成 εr我不知道它為何會寫成 tr筆誤嗎?

Rogers RO4000 Laminate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就是介電常數(Dielectric Constant),一般會寫成 ε[sub]r[/sub],我不知道它為何會寫成 t[sub]r[/ ...

再次感谢

可以送我一套鋼鐵飛行衣嗎?^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