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走差分线

楼主(2017-02-26):
pads怎么走差分线,谢谢,学习了

网友A:
如何快速生成GEBER文件

网友:
用reouter走差分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快速生成GEBER文件

这个可以有

网友B:
    这软件没谁走差分,各种的不爽。。。你可以对比其它软件

网友:
    谁说不能走差分,ROUTER中就可以设置差分

网友:
    调整好栅格,就可以一根一根的走了。只要间距是正确的就ok了。

网友:
    pads要用到router才勉强可以使用

网友:
    直接ROUTER里设置差分对就行了,进ROUTER右键选择网络,按住CTRL键点选两根要设置差分的网络右键建立差分对,对可以了,F3
    走线一拉就是按差分线走

网友:
    调整格点,走线

网友(2017-04-01):
    有林英超老师的一个差分线自动布线插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没谁走差分,各种的不爽。。。你可以对比其它软件

    看你在很多帖里都有回PADS这不行那行,我想问你你到底会用吗?
    在ROUTER里,选择网络--建立差分对--项目网络里设置差分规则--F3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没谁走差分,各种的不爽。。。你可以对比其它软件

拉不出屎怪地球没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