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LtiumDesigner17.0.6导出3D PDF是空白的

楼主(2017-02-26):
想问下各位大侠是PDF问题或显卡问题?

网友:
PDF软件问题!下载个可以阅览3D文件的阅读器软件。

网友:
应该是17安装的软件问题

网友:
打印3D文件,需要建立一个.outjob文件,然后在这个文件中你可以选择打印3D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