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 的导通电压 Vgs大小

楼主(2017-02-27):
    一般mos管的Vgs最小值是多少,不超过最大值,MOS都可以导通吗

网友A:
    分享嗯插屁的AN

    有内幕?
    跟 SUPER GO 版主的調調一致,SUPER GO 終於有接班人了。

网友:
    这需要看选用mos管的资料,常规是10V,但也有4.5V 和 2.5V  厂家选型手册上都有标明。

网友:
2L手册值得好好学习一下。找了一个中文版的共享一下

    AN11158_ZH—理解功率MOSFET 数据表参数.pdf

    第三版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享嗯插屁的AN

    这里面有内幕?

网友:
    不错的PDF文档

网友(2019-10-08):
谢谢分享,好的资料

网友(2020-04-07):
    学习一下这个资料

网友(2020-10-27):
    一般参考手册上都有

网友:
    嗯插屁,比较经典(^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