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大神看过来,AltiumDesigner文件转HYP文件求助

楼主(2017-02-27):
1、下载插件可以用AlitiumDesigner10的export将.pcbdoc转成hyp格式,但是没有ref参考文件。后来用altiumDesigner17转换,不用下插件,直接保存成hyp格式,发现少了两个平面层,总之各种错误。
2、将AlitiumDesigner的文件保存成PCB 3.0 Binary File,用Hyperlynx的打开板转换器直接转换也不行,有错误。
求哪位大神能帮忙指点一下从AlitiumDesigner的.pcbdoc导成HYP文件形式靠谱的方法是什么啊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AD16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16没有发现问题

好吧,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各EDA平台之间互转没有靠谱的方法,很容易丢这丢那,如果一定要转,尽量用老版本的,兼容性更好些。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2017-05-10):
    用AltiumDesigner17转换,双层板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多层板转过去断线了。。

网友(2018-06-26):
    你这个问题是否解决了呢?我也遇到了,现在需要迂回转成pads格式的,在PADS里调用Hyperlynx。但是经常遇到AD转 PADS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