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RCAD原理图的模块复用

楼主(2017-02-27):
请教一下,如果我有很多模块是相同的,我做好了一个模块的原理图,能否通过层次原理图调用一个模块多次?如何具体操作,请大神门帮忙看下orcad是否有这个功能,谢谢!

网友:
可用Generate Part进行二次封装。

网友A:
实在是不建议你用模块,到时候导网表的时候问题多多,一个没设置好都会有问题,如果是为了结构好看还不如画个原理框图,如果是为了调用同样图纸,还不如ctrl+c和ctrl+v来的使用,别人阅读也方方便,仅仅是多几页图纸而已,PCB设计工程师几乎都讨厌原理图有层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不建议你用模块,到时候导网表的时候问题多多,一个没设置好都会有问题,如果是为了结构好看还不如画 ...

好像模块的位号是一样的,但是调用生成网表导进去PCB位号实际不一样,LAYOUT感觉看的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