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 Wizard 10.5生成allegro时,总是跳到焊盘设置介面后就停下了?

楼主(2017-02-27):
LP Wizard 10.5生成allegro时,总是跳到焊盘设置介面后就停下了?

网友A:
手动选择single mode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选择single mode 就可以了

你说  layers这一栏去选择吗?那下边表格里需要手动去设置焊盘的大小吗?我都试也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  layers这一栏去选择吗?那下边表格里需要手动去设置焊盘的大小吗?我都试也也不行啊。

表格里面的不用管
不过我已经放弃lpwizard了,换了orcad library builder,感觉这个软件更好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