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EE 7.9.5的expedition里面批量增加via

楼主(2017-02-28):
如题,请教各位大神,mentorEE 7.9.5的expedition里面如何在一个敷铜上面批量放置via,因为敷铜上的电流比较大,并且有2层敷铜,所以想要增加大量的via来增加两层敷铜之间的连接。如果我板子上的敷铜面积很大,这样手动去添加via,一个效率太慢,再一个摆放via的位置不好对齐进而影响美观。等各位大神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试试RF功能里面的place via 功能。

网友B:
直接在keyin command 输入栏输入:as dx=x间距,y间距 空格 x个数 空格 y个数。注意:x,y方向(即上下左右走向)由间距的正负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RF功能里面的place via 功能。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如果是在一个大的金属化孔周围打一圈via,有没有快捷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如果是在一个大的金属化孔周围打一圈via,有没有快捷办法呢?

place via 有5个选项,你可以用第四个 Radi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ace via 有5个选项,你可以用第四个 Radial

谢谢,明白了,我体验一下他们的区别,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在keyin command 输入栏输入:as dx=x间距,y间距 空格 x个数 空格 y个数。注意:x,y方向(即上下左右 ...

谢谢,新技能已get

网友:
    这个功能不如allegro的  不过 也可以的

网友:
    EE7.9.5这样加孔时很麻烦,可是你切花到VX系列版本后 就会方便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