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floor((5+0.1)*100) 的结果是509哇?

楼主(2017-02-28):
为什么 floor((5+0.1)*100) 的结果是509哇?

skill > floor((4+0.1)*100)
Skill > floor((5+0.1)*100)
Skill > floor((6+0.1)*100)
Skill > floor((3+0.1)*100)
Skill > floor((2+0.1)*100)
Skill > floor((1+0.1)*100)
Skill > floor((7+0.1)*100)
Skill >

网友A:
计算机保存小数就有这毛病,你执行下
printf("%.20f", 5.1)
就可以看到,虽然输入的是5.1,但是实际保存的是一个很接近5.1的小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保存小数就有这毛病,你执行下
printf("%.20f", 5.1)
就可以看到,虽然输入的是5.1,但是实际保存 ...

改成 round 了。现在可以咯。  谢谢

网友(2017-06-07):
学到了,看来编程必须得小心

网友:
floor
floor(
n_number
)
=> x_integer
Description
Returns the largest integer not larger than the given arg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