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检测电路,使用横流控制,但后级运放始终不虚短。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7-02-28):
PT100温度检测电路,使用恒流控制,测量后级运放的+/- 输入,始终不虚短。不虚短,后级的运算放大就无法成立啊!请教大神,怎么回事呢?难道电路错了吗?

用美信官方的PT100电路恒流检测,后级运放输入也不虚短。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指的虚短是+/-输入要多么接近才算?如果放大器的增益不是很大的话,两个输入端是会有一些压差的,运放不是很懂,以上是我粗浅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虚短是+/-输入要多么接近才算?如果放大器的增益不是很大的话,两个输入端是会有一些压差的,运放不 ...

有压差就不叫虚短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压差就不叫虚短了。

能测一下运放正负输入端的压差吗?  放大器放大就是靠压差放大的,越好的放大器,开环增益越大,需要的压差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压差就不叫虚短了。

我的理解增益是产生虚短的主要原因,而且虚短也不是指两个输入端完全一样,只是很接近,具体有多接近是要看你运放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测一下运放正负输入端的压差吗?  放大器放大就是靠压差放大的,越好的放大器,开环增益越大,需要的压 ...

后级差分放大+-输入的压差达到几十毫伏,这已经不是虚短了。产生虚短的2个必要条件是:1、运放的开环增益A要足够大。2、负反馈。我的电路是符合这2个条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运放?

买了6个批次的AD8629样品,只有一批能做到虚短。其余5批都无法虚短,差分+/- 输入端相差几十毫伏。国内的芯片,真的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