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海思HI3520D这块两层的demo板DDR3未做等长照样跑,如解?

楼主(2017-02-28):
我在学习DDR3布线时,一个十分突出的要求就是,走线要等长处理,保证时序。(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要求,这里不一一说。)然而,我看了这块海思HI3520D的这块两层DEMO板,数据线的最长走线差不多是最短走线的两倍,地址线最长走线也可达到最短走线的两倍。相差太大,根本未做等长嘛!问题是人家跑得起来丫,这不科学!!!
再来吐槽下阻抗控制,这个共面阻抗控制跟那种很多层叠的阻抗控制方式,效果有什么不同么?(总有点不放心的感觉^_^)
另外,这个样子控制阻抗,貌似不怎么用当心串扰问题了噢?旁边包着地呃!

求指导,求分析!!!

楼主:
我干脆把DEMO板的PCB也传上来吧!

网友:
记的以前看过一个资料,DDR3控制器在发地址地址和数据之前,会自动先发一个测试信号,把延时记录下来,然后再进行通讯,这样信号线就不太用考虑等长了,因为DDR控制器已经通过延时给你处理了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A:
还在的3520D阻抗是参考表层处理   所以每个线边上都有个地线,3520D对DDR3在IC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DDR的走线,所以3520D在DDR走线部分非常的顺  没有交叉  3520D的DDR走线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  IC内部做了等长处理,这个用于DVR的产品   为了成本考虑   做两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在的3520D阻抗是参考表层处理   所以每个线边上都有个地线,3520D对DDR3在IC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DDR的走线 ...

这个的确。3520D的DDR管脚在芯片设计时做好了考虑,布线方便。
只是你说的这个“在IC内部做了等长处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海思的东西不要作参考,他家的芯片在pcb上做等长要考虑芯片内部的长度

网友:
具体看一下差多少
等长有一个范围的

网友C:
这个不是共面地吧,有的线两边都是地,有的只有一边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思的东西不要作参考,他家的芯片在pcb上做等长要考虑芯片内部的长度

是的哩。封装那么大。芯片内部的DDR引线都不知道有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共面地吧,有的线两边都是地,有的只有一边有.

这个不知道了。
在HI3520D的硬件设计用户指南里面有提到,有单端信号两边包地的阻抗控制,有单端信号单边包地的阻抗控制,还有单端信号两边走信号线的阻抗控制。没搞清楚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嘻嘻,我知道,海思的芯片一般DDR做好之后呢,不能动任何一根线,等长不要硬件处理,软件会在时序上调整。曾经我司出现过一次海思案例就是改板的时候,动了海思芯片DDR部分的某几根线,导致DDR跑步起来。软件对应的已经补偿时序了,改板layout的时候不用你再绕它

网友D:
省成本啊,在阻抗控制要求不严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么做的,只要芯片能跑起来,就行!海思是国内华为的芯片,所以它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在软件上去调时序比硬件方便多了,当然这样改板需要注意不能动DDR部分的任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省成本啊,在阻抗控制要求不严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么做的,只要芯片能跑起来,就行!海思是国内华为的芯片, ...

是啊,画 板的时候直接用Demo板改过来的,DDR部分直接用Demo板的,一点没动,不过有些地方做起来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哩。封装那么大。芯片内部的DDR引线都不知道有多长。

海思的ddr如果要自己布线,最好问下fae线长问题,或者你们软件比较牛,可以调时序

网友E:
这个是海思内部做了好几板才定版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海思内部做了好几板才定版OK的。

你这是有内幕?

网友:
    上电memory初始化后,phy会做training,虽然长度差一些,但是training能pass,timing上就没问题。只要保证眼图的信号质量,接收端采样就没问题。

网友:
    记的以前看过一个资料,DDR3控制器在发地址地址和数据之前,会自动先发一个测试信号,把延时记录下来,然后再进行通讯,这样信号线就不太用考虑等长了,因为DDR控制器已经通过延时给你处理了

网友:
    海思,MSTAR的很多芯片都是这样,坐看高人解答。

网友:
    也许  海思自己做芯片  外面根本不需要等长    芯片内部逻辑设计时候  延时随便弄加减 保证能够采样就好

网友:
    这是2层板吗?
DDR3很靠近CPU了,走线不会太长,做不做等长,无所谓。其次,可能CPU本身配置的内存速率比较低

网友(2017-03-31):
    哇,这个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了哦
    1 不做等长设计,是因为有DDR TRAINNING啊。像两层板这种,如果你真要做等长,很难实现的
2 阻抗控制:如果没有共面线,阻抗会是一百多欧,共面线可以控制在70-80欧吧
当然啦,这个方案是通过了很多次仿真和实测的,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2017-05-06):
    还要看分组的,一般本组内等长就可以了。

网友(2017-07-17):
    MSTAR MTK REALTEK 这类的方案也很多 不清楚具体通信原理  电视 机顶盒 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8-06-28):
:lol:lol:lol:lol

网友(2018-11-27):
共面地吧,有的线两边都是地,有的只有一边有  不知道有没有仿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