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阳ITE9856

楼主(2017-03-01):
ITE9856的一个方案,样机出来后有时上电不能启动,有时又可以,求各位高手给点建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系统不启动问题,偶现问题:
(1)电源给够了没?电源质量如何?电源功率够了没?电源时序是否满足条件?
(2)时钟频率对么?时钟电平对不?时钟在系统启动的时候频率稳定不?
(3)复位是否在合适的时间给到了?是否复位撤销的时间合适?
(4)启动方式选择对不对?flash里面有启动代码没?
手段:
(1)在不起来的时候,把所有电源的电压全部测量一遍,看看都对不?
(2)在不启动的时候,看看时钟有没有?对不对?
总之一句话:复现问题,找茬开始。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问题可能性较大。

经过初步排查,电源的问题很大,内核运行不正常应该核心电源有问题,因为每次解压应用压缩包的时候经常出现错误,那有哪些方法可以解决,只有确切找到问题才能改板避免啊

网友:
1、电压纹波量过了吗?
2、功率够吗?
3、检查一下PCB上,内核电压的通流量给够了没有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