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B中选中多个元件的焊盘啊?

楼主(2017-03-01):
一个死办法就是按住shift一个一个单选,这样太慢太累了。比如说我用鼠标框选几个电阻,想全部选中这几个电阻的焊盘怎么快速操作?

网友A:
如果是allegro直接find直接选焊盘,如果是ad就用查找相似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allegro直接find直接选焊盘,如果是ad就用查找相似对象。

谢谢大神~你也是用PCB设计软件allegro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你也是用PCB设计软件allegro的?

大学用的ad,现在用allegro画板。

网友(2017-06-15):
右键 temp 再选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