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口问题

楼主(2017-03-01):
88e1111和6455通信,只能通10m,mdio和mdc在DSP端是3.3v,phy端是2.5v,中间没有加电压转换,50欧匹配电阻放置在rj45端,如图,请问是不是这两个原因导致网口不通?

网友:
变压器呢?在RJ45里面 麻烦上个原理图可好?

网友:
网络变压器可以在传输信号的同时隔离直流电平

网友:
最好上原理图,只有10M是不是没加网变呢

网友:
网络软件设置是否是自适应,与你pc设置是否也是自适应

网友:
50ohm的匹配电路应该是要放在变压器前端,也就是PHY那一侧!
DSP 3.3V,PHY是2.5V,在MDIO通信时影响不大,如果怕有问题,很简单,用示波器量一下波形,对照DSP的vinl和vinh

网友(2017-05-06):
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2017-06-13):
PHY一般兼容3.3V,所以MDIO和MDC肯定不影响。
匹配是要靠近PHY放,在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