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电流的疑问

楼主(2017-03-01):
如图所示:当Q导通时,Iq的电流是上升的。

假设输入电压12V,输出电压5V/2A,根据DC-DC转换效率,输入电流大概是1A;
那么:
1)这个1A的输入电流和流过Q的电流是什么关系?
2)流过Q的电流是不是还会大于1A

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17-04-25):
分析开关电源时,都是把开关元器件看作是理想的元器件。没必要去纠结这个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