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层板和2层板合并成一块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7-03-01):
我需要把两块(一块4层板(小功率DSP控制板),一块2层板(大功率的桥式整流))板子合并成一块板子,合成的板子只能是4层板,那么请问一下在GND层我能画一块区域铺电源铜皮吗?如果可以是不是要采取一定的隔离措施(比如在板子上切一条沟)$ b/ J. y' {( h- N

网友:
可以搞电源,,只要安规满足就行,

网友:
    重做还是只是拼板?只拼板在双面板里暴力加两层地搞定,,可靠性最高风险自小

网友:
    可以的,GND的作用除了载流就是提供回流,既然是个桥式整流那么速率就不会高,没有回流没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