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kill license是如何设置的,其文件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2017-03-01):
    各位大佬,有谁可以帮忙讲解一下allegro skill license是如何设置的,其文件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你是要做成一个安装包,安装之后需要license才可以使用的那种?

楼主:
    不是安装包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安装包的那种

    绑定网卡地址和计算机名称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绑定网卡地址和计算机名称应该可以

    哦!这样啊,不过也不知道怎么操作,还是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不过也不知道怎么操作,还是谢谢你!

    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