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无法扇出BGA的封装,f附件请看?

楼主(2017-03-02):
附件是pads9.5无法扇出文件,主芯片BGA无法扇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设置内无法默认BGA是选项?请路过的指点

网友A:
    过孔,线宽是否在设置规则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线宽是否在设置规则内

在规则内的

网友B:
    在你的截图中点击Delete Level,再试试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你的截图中点击Delete Level,再试试扇线。

不行,扇出之后就是个马蜂窝,乱七八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