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批量高亮无网络的pin

楼主(2017-03-02):
FPGA很多脚没有用到,如何批量将无网络的高亮,谢谢

网友A:
高亮命令assign color,选颜色, 勾Net,find by name 中下拉选Net  输入栏中输入dummy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理解

支持 !!!!!!!!!!
点赞!!!!

网友C:
    也可以高亮所有网络,再取消高亮网络。没有网络的pin脚就还是高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高亮所有网络,再取消高亮网络。没有网络的pin脚就还是高亮的。

你的方法有点意思,我试不出来,麻烦你详细点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方法有点意思,我试不出来,麻烦你详细点说明。

首先,高亮,fine仅选择net,框选全板;然后取消高亮命令,如下图,选择n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亮命令assign color,选颜色, 勾Net,find by name 中下拉选Net  输入栏中输入dummy

    学习了  感谢

网友:
    高亮dummy网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