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元件的用法

楼主(2017-03-03):
    这种二极管的好像用的比较少,平时不怎么用,谁能说下具体用途和可以实现哪些电路功能

网友A:
    What is a Switching Diode?
Switching diodes are a single p-n diode in a discrete package. A switching diode provides the same functionality as a switch. It has high resistance below the specified applied voltage similar to an open switch, whereas above that voltage it changes in a sudden way to the low resistance of a closed switch. Switching diodes are used in devices such as ring modulation.

Applications for Switching Diodes:
    The switching diode is the most basic function of almost every electronic application. Switching diodes are also used in high-speed rectify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in radiofrequency receivers. Applications also include high-speed switching, general-purpose switching and reverse polarity protection in the consumer, automotive, and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

网友B(2017-05-10):
引用 网友A:
What is a Switching Diode?
    Switching diodes are a single p-n diode in a discrete package. A switchi ...

    我的理解是跟普通二极管一样,只是反向恢复时间较短,是这样吗?你的英文好像是达到一定电压导通,否则,不导通。可是二极管正向也就0.7V左右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是跟普通二极管一样,只是反向恢复时间较短,是这样吗?你的英文好像是达到一定电压导通,否则, ...

    亂貼文遭到踢館!

    你的理解是對的啦!它解釋的部分和一般的二級管沒什麼兩樣,真正的差異反而是寫在下面應用Application)那段。

    Switching diodes are also used in high-speed rectify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in radiofrequency receivers. Applications also include high-speed switch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亂貼文遭到踢館!

谁踢馆啦

网友:
    Switching Diodes
    Switching diodes have lower power ratings than rectifier diodes, but can function better in high frequency application and in clipping and clamping operations that deal with short-duration pulse waveforms;

只能撒狗糧保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