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测试苹果IPAD,时不时出现闪屏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

楼主(2017-03-03):
各路大神多多指点一下,刚接触FPC这一行。

网友A:
是不是FPC的问题,信号质量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FPC的问题,信号质量不过关。

同一批FPC测试,但是不是全部出现这种情况。测试出现这种情况的大概有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批FPC测试,但是不是全部出现这种情况。测试出现这种情况的大概有10%。

比如 可以对比测度这10%有问题,线的阻抗和正常 的线的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