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置零件時 只有零件找不到

楼主(2017-03-03):
放置零件時 只有零件找不到,package跟pad檔案都建立了還是找不到,請教大師求解

E-   because WARNING(SPMHUT-127): Could not find padstack SMD_R1P4X2P6_YFF31PC.
    due to ERROR(SPMHDB-274): Unable to load flash symbol YFF31PC (Check PSMPATH setting for this symbol).
Command >

网友A:
      SMD_R1P4X2P6_YFF31PC这个焊盘缺少flash symbol YFF31PC 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_R1P4X2P6_YFF31PC这个焊盘缺少flash symbol YFF31PC 的文件,

不太懂, 請問怎麼解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懂, 請問怎麼解決呢

    找到你那个flash symbol YFF31PC.dra文件,打开生成.ssm,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你那个flash symbol YFF31PC.dra文件,打开生成.ssm,就可以了。

我點開了  請問如何生成SSM 可否提供操作步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點開了  請問如何生成SSM 可否提供操作步驟

    file-create 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create symbol

還是一樣

网友B:
    指定这个SMD_R1P4X2P6_YFF31PC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定这个SMD_R1P4X2P6_YFF31PC路径

    我查看檔案資瞭夾裡面有此檔案,但是還是無法讀取到這個焊點,請問如何指定該路徑,勞煩提供操作步驟,謝謝

网友C:
    你这个没有FLASH
焊盘找不到
    需要在库路径里面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有FLASH
    焊盘找不到
需要在库路径里面修改

不好意思,剛學orcad,可否提供操作步驟

网友:
    一般设置这3个路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