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如何导出的BOM

楼主(2017-03-04):
    请教一下,如何导出BOM时,能区分开TOP 和BOTTOM,我现在导出的是混在一起的。还请指教!

网友A:
    用Altium Designer设置一下勾选Layer就可以了,或者用EDA_BOMHelper这个工具导出的BOM更加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ltium Designer设置一下勾选Layer就可以了,或者用EDA_BOMHelper这个工具导出的BOM更加漂亮。

感谢回复,导出的能直接TOP和bottom分开吗?我点选项layer只能是混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