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软件里面做软板的时候如何设置规则-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03-04):
AD10软件里面做软板的时候如何设置规则,类似于allegro的区域规则。请教我用AD的room如何设置实现自动变线宽线距。谢谢。

网友A:
在线宽里面用WithinRoom(ROOM名称)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线宽里面用WithinRoom(ROOM名称)规则

能不能饥截图看下,您设的规则。我设过没有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饥截图看下,您设的规则。我设过没有起。

如图

网友:
我是用AD17画的图,AD17约束规则强一些,然后用AD10覆铜,注意切换版本有些规则要重新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