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电源孔和地孔放置是否合理?

楼主(2017-03-04):
图片内DDR电源孔和地孔放置是否合理?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这样电容作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容作用不大

那应该怎么防置呢

网友:
电容尽量靠近pin脚放置可以减小引线电感,并且走线要加粗减小阻抗,你这个在电容作用不大,相当于一个天线

网友:
尽可能的靠近地管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电容作用不大

把那个过孔打在电容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丑走线

网友(2017-07-11):
就近打孔的原则

网友(2018-03-22):
    电容的 地就近打孔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