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关于高频低噪声放大器(LNA)的问题

楼主(2017-03-04):
    几天前笔者发了一个关于高频功放的帖子请教关于高频功放的一些问题,过了几天我发现它满足不了整个设计的Noise Figure(NF)要求,所以又寻找了一款能够满足要求的高频功放,经过研究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不是很明白,我先给出电路图吧。

     图中的电阻Rext是用来调整静态的Icc电流的,它们的关系如下图所以:

      我选的Rext的值的大小是1K,VCC为3.3V这样Icc电流大致在10mA。Vctrl也接成3.3V。接下来是图中的LB与LC由于文档中没有关于它们如何选择的介绍,我认为它们俩主要是起到通直流隔交流的作用,所以我让它们的值都为1uH(工作的频率1GHz以上),接下来我的问题来了,4脚在静态的时候就是3.3V电压,再加上动态是的电压就会出现高于3.3V的情况,而芯片的供电电压是3.3V,这不会限幅吗? 希望有那位大侠懂的能够解释一下。
下面是芯片的数据手册

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电感不能选择1UH,  你要看它们的频率特性曲线,   还要目标工作频率是多少,输入输出要加匹配,实际还要调试。  高频用电感一般在100NH以内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