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画的PCB主控芯片引脚为什么总是绿的?

楼主(2017-03-04):
如题

这几个都是地线或者电源线,说是<10mil,怎么解决呢?望各位高人指点啊~~~~~~~~~~~~~~~~~~

网友:
你把Online DRC关掉,再按下T+M键

网友:
规则没有设置对,应该是生成的与规则冲突,重新设置一下规则

网友:
    引脚间距于设置或者默认的规则有冲突,修改一下间距规则即可。

网友:
    改下设计规则

网友(2017-04-08):
    安全间距超了,设置小一点就好

网友(2017-08-09):
把板层颜色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