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中DDR部分复用的问题?

楼主(2017-03-05):
最近需要做了一个DDR的板子原来已经做好过一个,现在想复用DDR部分不知道才可以复用原来的走线和布局,用哪个命令好呢?求路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在上个板子上改

网友A:
    创建模块,place  replicate create ,或者export-sub-drawing;或者直接在那板子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模块,place  replicate create ,或者export-sub-drawing;或者直接在那板子上改

是先在画好的板子上创建place  replicate create,在应用到现在的板子上吗?元件的位号不一样啊

网友:
    位号不一样可以用sub-drawing导进来,替换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建模块,place  replicate create ,或者export-sub-drawing;或者直接在那板子上改

对啊 就是复用!!!

网友:
    我觉得直接用sub-drawing  是最简单明了的   器件的相对坐标确定了  sub-drawing    via和cline  不就搞定了吗?

网友:
    器件位号不同的话就只导出线、孔、铜皮然后抓器件的pin脚到线头上,只能这样了。

网友:
    可以用sub-drawing 全部导过去包括器件(器件*的不用管),然后SWAP器件

网友(2022-04-01):
    Allegro中打散模块复用后自动产生的Group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