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ADS眼图模版对不齐怎么解决?

楼主(2017-03-05):
想请问一下论坛里的大神,ADS里面眼图模版歪掉了怎么调整

网友:
从图上看模板是在中间没有歪吧,是眼图偏左歪了。换种模式看看

网友:
对齐了干什么呀

网友:
模板没有歪吧,是在中间呀,看起来是眼图往左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