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器件3D模型的功能

楼主(2017-03-05):
请教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下有关器件3D模型的问题,软件版本VX1.1,谢谢!1.如何制作器件的3D模型?xpedition本身是否有3D模型制作功能,是否是用SolidWorks、UG等3D设计软件制作?

2.如何将器件的3D模型与Part进行关联,或者是如何将器件的3D模型的管脚与Cell的管脚进行关联?

网友:
    需要高手解答呀

网友A:
    明导软件本身不具备3d模型制作功能,它的母公司有相关软件。3d模型和封装的关联教程帮助文档有,xpedition有个3d库3g+的大小,可以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导软件本身不具备3d模型制作功能,它的母公司有相关软件。3d模型和封装的关联教程帮助文档有,xpedition ...

    请指点下是哪个帮助文档?谢谢!

网友B:
    新版EE已经有3D的制做和仿真的模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版EE已经有3D的制做和仿真的模块了,

    对对对

网友:
    DFR模块出来了

楼主:
    按照Cell Editor User's Guide帮助文档, In the Graphics Editor of the Cell Editor, select Window > Add 3D View
为什么我在Cell Editor中的Window下拉菜单下找不到Add 3D View的菜单?
    求解惑。

网友(2017-07-31):
引用 楼主:
    按照Cell Editor User's Guide帮助文档, In the Graphics Editor of the Cell Editor, select Window >  ...

亲,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19-09-17):
    正在头疼怎么搞3d数模导入呢

网友(2025-11-03):
    可以自动导入,设置好part名和stp名对应,就可以实现自动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