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排assembly层的位号?

楼主(2017-03-06):
请教各位:在allegro中,出图后要出装配图,位号要移到assembly层器件框的中间,一个一个排费力,有没有好点的办法?谢谢!

网友:
    EDA365 SKILL  一键剧中

网友A:
    我发文件也发这一层,但发现没有调过这一层的位号呢,怎么回事,厂家也没找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文件也发这一层,但发现没有调过这一层的位号呢,怎么回事,厂家也没找我呀

只要工厂能确认每个元器件的对应的名字 就可以了也许你没放元器件中间,放在旁边也可以。或者板子较简单一目了然- -

网友:
    skill有一键居中

网友:
    ;P;P;P;P;P

网友(2021-06-29):
EDA365 SKILL  一键居中

网友:
    软件已经自带了

网友:
    很多skill都可以AUTO Adjust , 来放置silk的位置

网友:
    直接给丝印层不就好了,丝印层自己会调整的

网友(2024-01-03):
    ok  EDA365 SKILL  一键剧中

网友:
    软件自带一键居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