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搭建锂电池和市电切换

楼主(2017-03-06):
目标:通常由锂电池供电,当接上市电由市电供电,市电不给锂电池充电,断掉市电后由锂电池继续供电看过论坛一些前辈的设计,总感觉MOS处有点怪,能否有大神指点迷津?谢谢!

这是论坛前辈的设计

这是论坛前辈的设计

网友A:
这个很容易懂吧

网友B:
    没有问题吧

网友C:
    没有问题,附上自己用过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附上自己用过的电路

    谢谢给参考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容易懂吧

老鸟一句话,菜鸟十年书,昨天弄懂了。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吧

恩,在输出另外加了一个大电容

网友D:
    这个MOS管是当二极管隔离用的吧? 与正常不一样,如果是当开关用不是S接输入,D接输出吗?

网友E:
    没有5v时,通过D2导通MOS,由电池供电;
    有5v时,mos关断,由5v供电;
这个图貌似D2可以去掉,通过mos内置二极管也能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MOS管是当二极管隔离用的吧? 与正常不一样,如果是当开关用不是S接输入,D接输出吗?

    D输入S输出,有5VPMOS断,没5V电池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5v时,通过D2导通MOS,由电池供电;
有5v时,mos关断,由5v供电;
这个图貌似D2可以去掉,通过mos内 ...

是的,昨天就是纠结了体二极管很久,感觉有5V电池也能通过体二极管导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昨天就是纠结了体二极管很久,感觉有5V电池也能通过体二极管导通

    5v时,mos不能导通的,S比G低一个二极管压降,怎么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时,mos不能导通的,S比G低一个二极管压降,怎么导通

    是说这是个PMOS,USB5V上电,5V会通过两个二极管导通,PMOS的G极高压截止,PMOS的并联二极管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附上自己用过的电路

    完了,如果电池电压比USB的5V高,那线路就没用了,因为PMOS的S极大于G极的5V,USB就永远不能给系统供电了

网友F:
    这样的电路 电池 的电有可能还很高。。机器就关机了? 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附上自己用过的电路

逻辑说明:
1、USB插接时,+5VP-MOSQ7G极拉高到4.9V左右,源极S电压是经过D1的电压,电位比源极G极低,但是比漏极D极高,所以P-MOS完全截止,电池不会给系统供电,USB通过VB给系统LDO供电,通过+5VCharge后给电池充电。
2、USB拔出时,P-MOSQ7G极瞬间拉低,VB电压由于电容的存在,所以电压会瞬间保持,形成G极电位比S极电位低的P-MOS的导通条件,所以BAT可以给系统LDO的输入端VB继续供电,是系统电压不会掉电,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3、二极管D1的作用是防止P-MOS进入死循环锁死状态,同时也提供MOS管的截止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电路 电池 的电有可能还很高。。机器就关机了? 是这样么?

电池电压高,那VBUS就无法供电,只能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逻辑说明:1、当USB插接时,+5V是P-MOS管Q7的G极拉高到4.9V左右,源极S电压是经过D1的电压,电位比源极G ...

但你这是先USB供电,如果是先电池供电,且电池电压比USB高,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5v时,mos不能导通的,S比G低一个二极管压降,怎么导通

自己分析下吧
上次我说过了,5v供电不可能mos不可能导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你这是先USB供电,如果是先电池供电,且电池电压比USB高,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电池电压高的逻辑也是可以做的,增加一级电路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分析下吧
上次我说过了,5v供电不可能mos不可能导通的

的确,,,,,改成这样了。上端接12V,下端接5V,实现开关和切换,请指教下不足之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改成这样了。上端接12V,下端接5V,实现开关和切换,请指教下不足之处。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

额,抱歉,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上端是指PMOS接12V,下端指下面那个二极管接5V。目标是实现在12V导通时,接入5V,能截止12V,让5V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抱歉,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上端是指PMOS接12V,下端指下面那个二极管接5V。目标是实现在12V导通时, ...

你这逻辑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逻辑不行吧

我也拿不稳那里有BUG,所以请指点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拿不稳那里有BUG,所以请指点下

未验证的草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验证的草稿

你这样当你5V上电的时候你也无法截止12V的供电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当你5V上电的时候你也无法截止12V的供电啊

我的想法,等会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等会仿真下

我看了好几遍,感觉在12V先上电的情况下,你5V再上电,无法对PMOS起到开关的作用,12V会继续供电,不会被截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了好几遍,感觉在12V先上电的情况下,你5V再上电,无法对PMOS起到开关的作用,12V会继续供电,不会被 ...

仿真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仿真波形

这是连续加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波形

看你的仿真电压结果的确得到了12V和5V,能指点下在12V上电的时候5V上电12V为什么会截止而5V供电吗?我自己也先百度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连续加脉冲

汗,这个图显示结果不行啊,12V无法被截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汗,这个图显示结果不行啊,12V无法被截止

额,咋没有被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咋没有被截止??

你那个连续加脉冲的图显示12V和5V周期性的跳转,没有截止12V啊当5V上电的时候

网友:
如果电流大,并联的二极管就起到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连续加脉冲

Tks!谢谢!看懂了

网友(2017-05-02):
外并的二极管不建议删,它比体二极管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