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MY大神请指教:两片DDR间T点飞线不自动连到CPU

楼主(2017-03-06):
TIMMY大神请指教:
看了你的视频后画DDR的图了,遇到以下问题:

T点建立后,飞线不是从T点到CPU的PIN,而是从T点到DDR的pin,这样选择管脚对的时候就选错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总不能一个一个的改飞线吧。
如下图:

楼主:
Jimmy 都不来这个论坛了吗?

网友:
    人走,茶冰冰。。。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2017-04-10):
    T点只是增加、一个点,如果不会设置T点,可以用焊盘代替,这样就可以在做等长的时候能够设置拓扑的等长了。否则没办法设置,不要看虚线怎么显示。

网友:
    你在pads router裡面在虛擬過孔周邊的走線  假裝走一下   自然pin pair 就會依照虛擬過孔的規劃  這算是一個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