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SI提取互连模型时的tool菜单中怎么没有Layout Association

楼主(2017-03-06):
SystemSI提取互连模型时的tool菜单中怎么没有Layout Association

网友A(2017-09-21):
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

楼主(2017-12-28):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

没有解决,你现在解决了么

网友:
2016的版本需要有如图所示S2K模块,可以自动链接到SPEED2000

网友:
这个通道仿真,好像并不是针对某个LAYOUT的,你有模型,S参数都可以仿,试想一下,你有子板16层,背板8层,你设置哪个LAYOUT呢? 一般都是提取S参数后,来搭通道仿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