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中多个分裂元件自动编号的方法

楼主(2017-03-06):
问题的暴露:在同一个原理图中,如果存在一个元件,比如LM2902PW,这是一个4路运放。而且在同一个原理图中,存在两个或以上的LM2902PW这个器件。orcad在自动编号的过程中,会报如下错误:

********************************************************************************
*
*  PeRForming annotation.
*
********************************************************************************
ERROR(ORCAP-1376):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U?A(Value LM2902PW-PART) at location (1.30, 2.60) on page PAGE1',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INFO(ORCAP-1379):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问题的根本原因是:

第一个LM2902PW在图中为U?A,U?B,U?C,U?D。

第二个LM2902PW在图中为U?A,U?B,U?C,U?D。

这里OrCAD不知道哪个A和哪个B、哪个C、哪个D是一个封装体的!于是就报错了。

解决办法:

1、在分裂元件的图库中为元件增加一个package的属性。默认为1。

2、在原理图中放置元件的时候,将第一个LM2902PW中的packag属性设置为1,将第二个LM2902PW中的package属性设置为2。

3、在Annotate时,将Physical Packaging 中的Combined proerty string中添加{package}

,这样再进行自动编号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A:
这是老方法了,现在只需勾选Preserve designator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方法了,现在只需勾选Preserve designator就行了。

谢谢新的方法!!

网友:
好贴,正好最近遇到了这个问题,省得发帖了,学习了。多谢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老方法了,现在只需勾选Preserve designator就行了。

我的分裂器件位号都是?号,勾选Preserve designator,还是不行。请问下还需要做别的操作吗?

网友:
分裂器件多的情况下,一个个添进去,挺费劲的饿,有快速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分裂器件位号都是?号,勾选Preserve designator,还是不行。请问下还需要做别的操作吗 ...

带?号Annotate时,要用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

网友(2018-04-13):
引用 网友A:
带?号Annotate时,要用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

能具体介绍下吗?正被这个问题困扰。除了加属性的方法,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2019-12-10):
    解决办法: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828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