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Q3D如何正确提取已设计完成的PCB走线的寄生参数呢

楼主(2017-03-07):
Q3D如何正确提取已设计完成的PCB走线的寄生参数呢

网友A:
    需要先设置net,然后在net上加source和sink进行参数提取

网友(2017-04-29):
    怎么net上加source和sink进行参数提取,有详细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先设置net,然后在net上加source和sink进行参数提取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提取出来的参数不能确定是否正确

网友(2017-05-29):
    是的,是这样的...

网友(2017-07-31):
    像PCB级别用SI WAVE 看看就可以了,封装级会用到Q3D提取出来给IC设计人员做spice分析。

网友A(2017-08-30):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提取出来的参数不能确定是否正确

    对不对需要跟你测试结果对比,一般精度还可以

网友(2017-10-27):
引用 网友A:
对不对需要跟你测试结果对比,一般精度还可以

请问你是怎么测试PCB板上的寄生电感呢?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讲AD上的PCB导入Q3D的呢?我用的是Ansoftlink软件但是软件老出错,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讲AD上的PCB导入Q3D的呢?我用的是Ansoftlink软件但是软件老出错,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解决 ...

用AD导出ODB++文件,然后再导入SIwave中即可,你可以换新一点版本,现在版本都到了18.2了,有很多新功能的。

网友:
    你好,请问用Q3D提取出来了矩阵,怎么计算它的杂散电感

网友:
    多谢换了18.1文件是导进去了,但是有遇到好多问题。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2017-12-12):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讲AD上的PCB导入Q3D的呢?我用的是Ansoftlink软件但是软件老出错,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解决 ...

直接用高版本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高版本就好了

    直接高版本了还是不能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高版本了还是不能读取

AD不是可以转成Allegro了吗,你要不先转成ALLEGRO格式就好说了

网友:
我也在找,如何快速学习

网友(2019-07-06):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讲AD上的PCB导入Q3D的呢?我用的是Ansoftlink软件但是软件老出错,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解决 ...

    用Ansoftlink可以导入的,报错原因一个是AD中工程文件有非英文和数字,另一个原因是AD中PCB的原点不在板内

网友(2019-12-18):
    好像16.0的版本allegro和AD都可以直接打开,自动导入。但是当时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2020-03-04):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讲AD上的PCB导入Q3D的呢?我用的是Ansoftlink软件但是软件老出错,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解决 ...

    AD中PCB保存为工程后导出为anf格式或者ODB格式,都可以导入SIwave,在SIwave中再导入Q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