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秤使用AD623发现板子现象都不太一样

楼主(2017-03-07):
最近有做一款产品,需要用到电子秤上的电阻应变片,现在有用AD623做运放输出值到mcu那边采样,发现目前几台样机输出值都不一样,给电阻应变片施压,有的能变化,有的完全没变化,输出为0,目前发现有的更换R45 R46R36 R39为1%电阻后,有的能变化,但是现象还是不一样。求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左边REF2,右边REF1,这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REF2,右边REF1,这是怎么连接的?

不好意思,是有两个一样的电路,截图的时候就漏截了,REF2也是和REF1一样的分压的。

网友A:
没用过,看到手册上写AD623被设计为驱动10kΩ或10kΩ以上的负载。 如果负载电阻小于此值, AD623的输出必须用一个精 密单电源运放, 如OP113, 作为缓冲。请问你的C74、C75、C76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那三个电容原来是预留的,没什么实际作用,现在就是发现与我主控MCU那边断开后,单独测试这部分,同一块板子的两个运放输出端电压值都不一样,这个运放我也是第一次使用,所以想请教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看到手册上写AD623被设计为驱动10kΩ或10kΩ以上的负载。 如果负载电阻小于此值, AD623的输出必须 ...

你的输入信号是多少?要达到多少?看你的增益设置了500。两路差异很大吗?

网友(点评):
输入就是开始发的那个称重传感器,1.2*5V=6mV的样子,输出的话,我这边MCU是5V IO电平,最好能在中间位置内变化,比如2-4V的样子,500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放大倍数。

网友(点评):
两路是同样的要求,所以现在发现同一块板子上两个输出不太一样,所以想咨询下,是否与layout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输入信号是多少?要达到多少?看你的增益设置了500。两路差异很大吗?

http://www.analog.com/designtool ... 5&vp=5&vr=0,就是ANALOG的官网,把你的参数输入,就能看到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 http://www.analog.com/designtools/cn/diamond/#difL=-0.1&difR=0.1&difSl=-0.1&gain=30&l=-3&pr=AD6 ...

看到手册有写增益表,你自己看看你的500能不能达到。

网友(点评):
好的,非常感谢,我这边再检查下layout看看。

网友(点评):
我今天又重新用万能板搭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电路来验证是否与pcb layout有关,结果还是发现同样的电路,参数一模一样,两个AD623输出的值不同,由此可以排除layout影响,是否运放需要矫正这些操作?

网友:
你的IN+/-上面的偏置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我并没有使用过,但是从ADI上的软件来看,你的RG=200应该不对。上了网站输入你说的参数,你试试看换下RG。

网友(点评):
这个我试了用330R,放大300倍,ADI软件上是OK的,在范围内,IN+/IN-是2.5V,因为这个称重传感器内部输出阻抗是1K,下拉1K,我实际测试的也是一样的。现在实际测试也是有反应的,但是两个在0压力测试下输出值不一样。

网友:
这个你可以问问版主大大

楼主:
求助版主,各位前辈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B:
一点7楼的那张可以接受的增益表你没看到vcm吗,2点你的传感要不要隔直流?

网友(点评):
增益表应该没问题的,我用ADI软件计算过,传感器不需要隔直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点7楼的那张可以接受的增益表你没看到vcm吗,2点你的传感要不要隔直流?

你的vcm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vcm在哪里

我的参数和这个参数差不多数量级,这个VCM表格只是个参考。。。我现在输入2.5V ,放大倍数300,供电电压5V,Vdiff=±6mV,现在问题是同样的电路,两个运放输出不一样,想请教下有做过类似电子秤相关电路的前辈。

网友:
考虑输出为0是否是因为单电源?而且用AD623价格应该比较高吧。怎么不使用OP33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