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 S参数提取软件

楼主(2017-03-07):
请教,现在市面有没有可以类似Polar分析阻抗这样,输入叠层设计,DK/DF值,长度等参数,即可提取出插入损耗这样的免费软体?谢谢!

网友:
    目前仿真软件不都有吗

网友:
    基于实际叠层的插入损耗仿真工具不多, 这么热门的工具免费的好像没看到。

网友:
    免费的应该没有吧

网友:
    3楼的这个不错

网友(2017-05-05):
    不知道  我只知道仿真软件可以做一些类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