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5中的怎么少个菜单?

楼主(2017-03-07):
16.3我原来用的菜单里面有个SETUP 里面有个AREAS,可以设置禁布区等。。。
而16.5中竟然没有了,是不是我装的有问题?如果有的话,在哪里,

楼主:
终于我找到了,不能用最新的,刚打开时选LEGACY那个老的版本就OK

楼主:
这也算自问自答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行

选不同的版本,有些不同的功能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