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怎麼把零件放在bottom

楼主(2017-03-08):
請問怎麼把零件放在bottom

网友:
新人应该买本书看看。

网友A:
选择元器件 右击或者快捷键 有个mirror指令 也可以在Place里面直接勾上 bottom 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元器件 右击或者快捷键 有个mirror指令 也可以在Place里面直接勾上 bottom layer.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