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四層板的使用技巧 ex:top iner1 iner2 bottom

楼主(2017-03-08):
請教四層板的使用技巧 ex:top iner1 iner2 bottom

公司boss叫我lay一塊電路,有點複雜需要用到四層板,但是我之前都只會畫兩層板(top bottom)

想請問中間兩層的新增方式及使用方式

還有放置零件的規則及技巧怎麼擺放比較好

网友A:
加层的方式,很简单。  4层的话,一般而言,如果A面主要放器件,那么第二层为GND ,3层走线,或电源,4层电源,也可以走些杂线, 。和2层板差不多,多了2个参考层而已

网友:
零件主要在top层,一般是top/GND/POWER/b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层的方式,很简单。  4层的话,一般而言,如果A面主要放器件,那么第二层为GND ,3层走线,或电源,4层电 ...

如何把兩層板改成四層板,如何設定

网友:
四层板 一般是 device side(trace)/GND/POWER/TESTER SIDE(DUMMY)  或者 device side(dummy)/power /gnd/tester side(trace)

网友:
不过如果是很简单的板子 连power都没有就D/G/G/T就行 ,如果内层走线需要阻抗匹配 那至少要5层。

网友(点评):
5层板怎么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把兩層板改成四層板,如何設定

在叠层设置里面‘右键’直接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