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画椭圆形flash?

楼主(2017-03-08):
请教下如何画椭圆形flash?

网友:
搞2个圆形的shap ,然后再画个长方形shap ,然后3个合并,

网友:
    一般长圆形的比较make sense, 没有用过椭圆的

网友:
    这个我来说吧,首先可以使用FPM自带使用工具,其次可以搞一个矩形融合两个圆shape,然后再挖空,然后复制旋转镜像

网友:
    矩形 + 圆形并不能得到严格意义上的椭圆形。

网友:
    使用CAD 导出一个形状吧

网友:
    怎么不直接用skill去做呢

网友:
    椭圆形長方型flash用 skill cot.il 很好用!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ighlight=cot%2B.il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ighlight=cot%2B.il

网友:
    我们一般是结构给一个,我会导进去然后换成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