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搭建锂电池和市电切换,低压截止高压

楼主(2017-03-08):
3金币
环境:如图,这是前辈做的,但是当VBAT高于VBUS时此电路无法完成切换任务
目标:优化此原理图,使得VBAT高于VBUS时,当接入VBUS,能截止VBAT,从而VBUS供电,但不给VBAT充电
哪位大神能够百忙中抽空指点下迷津?谢谢!

网友:
重新选个合适参数的MOS管

网友:
换成N沟道的MOS管

网友:
不是已经验证过了吗

网友(2017-04-10):
栅极用三极管驱动就可以做到,但是你这图,VCC有2个二极管,到后级电流多大呀,电压还够么?电池上面那个MOS不用做防倒灌么?就是你VCC供电时候powerin会不会高于V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