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点击artwork出光绘,结果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7-03-08):
进入命令状态,就是不弹出窗口,其他文件也不行啊

楼主:
求助求助,求助

网友:
用的是两个显示屏吗?之前有遇到过因为屏幕的设置问题,看不到弹出窗口,重新调整两个显示器的位置后才能看到窗口。

楼主:
不是两个显示屏,昨天还能弹出窗口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行了

网友:
估计明天就好了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搞的最小化了,其实是出来了,只是比较小,没看到而已

网友:
    是否有改動windows桌面字體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搞的最小化了,其实是出来了,只是比较小,没看到而已

是的,我的就是最小化,一直待着左下角,下次调用的时候,能有方法调整到中间?

网友:
    可以,你把他拉到,正中就行了,再开的时候,就ok了

网友:
    拉倒中间就好了

网友:
    不少还原一下就好了么

网友:
两种方法:
1.像上面几位兄弟说的一样,其实是打开了不过窗口在最下方你没看到,把它拉上来即可,
2.确实没有弹出窗口,关掉allegro,然后把pcbenv目录下面的allegro.ini,allegro.geo,allegro.mru文件删除,pcbenv的路径因人而异可用Windows自带的查找功能搜一下;
  上述删掉的文件是软件的一些设置参数,会重新生成的所以没关系,不过删除之前还是做好备份,以防万一。

楼主(2018-01-20):
已经解决了,allegro经常出现的问题。窗口消失

网友(2018-10-25):
    学习了,我这个分辨率调了个175%,最小化看不到了

网友(2019-07-29):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allegro经常出现的问题。窗口消失

    怎么解决的,求帮助